请教 这样的折弯 用sw如何实现能自动展开

楼主(2015-07-15):
请问这样的折弯 用什么专业术语   在sw里面如何实现 能够自动展开并且保证扣料精确   请前辈指导 感激不尽

网友:
一看就是SW画的,在SW里钣金模块里有这个名令,但我不知道怎么念。设定好K因子就能准确展开,或在这个位置设定折弯系数3.5

网友(2015-08-19):
压死边,这个用K因子,用折弯扣除的不准,因为这个展开系数一般取0.4的板厚,建议自己尝试着弄弄,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2021-01-23):
各家取得都不一样,而且很多是经验值了,制作是工人也不一定完全这样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