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件里面抽取特征为独立零件

楼主(2015-07-15):
各位亲,我在零件里面布置了一些管道,如图,现在我该如何把这些管道制作成独立的零件。

网友:
用多实体分开

网友:
是UG软件,既然后期需要拆解成各个单独零件,那就不要用求和,用了求和会是一大片的,只要能单独选择个体,就可以生成单独的零件。
装配的方法有两种,两种名称是自下向上和自上向下,具体的意思参考百度文库相关资料。这里就按装配体拆解就可以了,
在你当前状态下,拉出装配工具栏,新建组建—>输入名称—>选择需要生成零件的个体,可以多个—>完成—>再以新建的组建设为显示部件—>保存即可

网友:
新建装配文件  用自上而下装配   每一个组件最后都是独立的部件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