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单向电磁阀求解

楼主(2015-07-15):
一台旧压滤机上的单向电磁阀沒有铭牌、电磁线圈上只有四个接线柱。一根是地线、另外三根是接交流还是直流、如何判断、求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
直流有12、24v,可用电源接一下,显示灯高亮,正确,还要看压淲机配电箱里面的变压器,送电后用万能表测量一下即可,至于接线柱左右是正负,前后不用接线,另外不用接线的线柱有[字形弯,另一个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