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动高低压转换回路的请教

楼主(2015-07-15):
书上原话:有的气动设备时而需要高压、时而需要低压,可使用高低压转换回路。如图是使用外部先到电磁型大流量减压阀VEX1?01系列进行高、低压转换。将大流量减压阀的先导口P2改为压力输入口。应当注意的是,两个小型减压阀选用溢流型减压阀,从高压向低压快速切换时,必须慎重选用小型减压阀的排气流量。(整段话都不懂)

对气动部分真的不太懂,之前做的项目都是很简单的回路,一般都让供应商给配一下。我的工况要求我的一个32缸径的气缸(这个气缸用以驱动机械爪),一开始的工作气压为0.5MPA当得到信号后该气缸的驱动气压需要调节为0.1MPA甚至更小(工件在某一状态会由小变大,并且需要扶持,我希望用它的膨胀力来克服我的气压,从而达到扶持的状态),我自己画了一个回路不知道行不行?如果用电气比例阀会不会简单点?

楼主:
(⊙o⊙)哦,我看到下面的图思路跟我的差不多,就是两位三通的电磁阀的位置和我不同,不知道有什么讲究哦?书上对这个图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图是利用电磁阀的组合实现高低压驱动。以低压驱动气缸到接触工件时,切换三通电磁阀1,便以高压对工件施加所需的力。如果五通电磁阀2的最低动作压力在使用压力以上,该阀也可使用内部先导式  (这句话表示很费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o⊙)哦,我看到下面的图思路跟我的差不多,就是两位三通的电磁阀的位置和我不同,不知道有什么讲究哦?书 ...

这个梭阀的高低压回路,与上面两种和电气比例阀比较优缺点如何?,我比较关注相应速度

网友A:
楼主看的是SMC培训教材第三版对吧?
第一张图:先导式减压阀的设定压力由先导口决定,先导口有两个入口:P1与P2;由电磁阀切换。气路图上的VEX1-01符号是简化的。
P1口通高压减压阀,P2口通低压减压阀,当由P1口切换至P2口时,先导式减压阀的先导口管路中会有残留的高压气体,从低压溢流式减压阀的溢流口溢出(减压阀本身也在减压)。如果溢流量太小的话,会导致低压溢流式减压阀的出口压力短时间高于设定值(气缸在这一段时间内出力还是大于低压设定值),如果溢流量太大的话会导致低压溢流式减压阀的出口压力短时间小于设定值(气缸在这一段时间内出力小于低压设定值),减压阀还要调整一段时间才能让出口压力恢复设定值,气缸的出力才会正常(为低压设定值)。

第二张图:楼主自己画的,不管两位三通换向阀如何切换,系统只有一条进气通道(低压),有错。

第三张图:气源在减压之后分为高压、低压两路,由两位三通换向阀来决定把哪一路通入系统。

第四张图:气压有高低压两路,两位三通换向阀处于常位(弹簧位)时,高压路进不去,那么梭阀一侧的压力为零(高压没进去),一侧为低压,则梭阀的输出为低压。当两位三通换向阀处于电磁位时,高压路进入管路,梭阀一侧为高压一侧为低压,则梭阀输出为高压。如果高压侧的两位三通电磁阀有效截面积及管路不合适的话,很有可能会导致梭阀不能及时排出高压管路的气体,造成梭阀路路通现象或者切换时间过长。

电控比例调压阀贵,楼主只有两个压力且不需时刻调节,又特别在意高低压切换速度,用第三张图比较合适。没有具体的工况,只能简单的帮楼主分析了,还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的是SMC培训教材第三版对吧?
第一张图:先导式减压阀的设定压力由先导口决定,先导口有两个入口:P ...

真是厉害呀!!!是SMC第三版,你写的这段话我对着书看了半个小时算是大致弄懂你的意思了,我做的回路的确是有问题,两位三通的电磁阀只能控制单作用缸或是差动气缸。。。如果采用第三张图的话,减压阀应该也要带溢流功能的减压阀吧,那这个减压阀的排气流量也得考虑一下了?然后书上说如果五通电磁阀2的最低动作压力在使用压力以上,该阀也可采用内部先导式,,,这个话作何理解啊?动作压力指的是弹簧力还是电磁力?使用压力指的是低压还是高压?
大侠对气动理解很深啊?做哪一行啊?我在搞非标这块,想加个好友有机会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厉害呀!!!是SMC第三版,你写的这段话我对着书看了半个小时算是大致弄懂你的意思了,我做的回路的确 ...

第一个问题:使用第三张图的话减压阀确实要溢流型,SMC官网上有中文的选型软件你下载下来用就行了,13年的中文综合样本上也有大致的选型图谱可以参考,具体工况不明我就不献丑了。

第二个问题:换向阀阀芯由电磁铁推动,但当阀芯过大,或者压力过高时,那么推动这个阀芯的电磁铁也必定会很大很耗能。于是从阀的进气口引一股辅助气流,用一个小规格的阀来控制这股气流,由这股气流来推动换向阀的阀芯,此为内部先导。所以要想推动换向阀阀芯,则这股从进气口引入的辅助气流要有一定的压力。若这股气流压力最小值需为2,而气缸的最高工作负载压力只有1,那么这个换向阀就根本动不了。除非这股气流不从阀的进气口引入而是单独接管引入,此为外部先导。

我在厦工底下的一家分公司(压路机、平地机、推土机),大家多多交流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