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olidworks做片簧运动仿真怎么做啊?

楼主(2015-07-16):
直线马达推动图中前面套筒,中间那个片簧卡在套筒槽内,片簧后面套筒不动,要求推动过程中中间簧片能自动上翘撑开想拱桥一样,不知道这个片簧怎么弄啊?

网友:
参照此作法

网友A:
僅作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僅作參考

怎么我找不到弯曲变形设置命令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我找不到弯曲变形设置命令呢?

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

在草图里面做好像可以,但是在装配体里面怎么做出动画效果呢?

网友:
給個提示

网友:
模擬參考

网友:
另種放樣線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