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更好的夹紧方式,请指教!

楼主(2015-07-16):
现在用的是两边双杆气缸对一叠布片进行加持,但是导致的结构就是气缸按理说要回复到原位,中间又是放的布片,外面那夹持板都成了拱桥形状,求高手们说说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进行加持,谢谢!

网友:
拱桥形状?你加持板的强度不够吧

网友:
夹板中间加厚?

网友:
用2个气缸很难保证同步性吧,不同步前面就会变形,改1个气缸试试。

网友:
本人总结:1,同意2#/3#楼,加厚压板,增加强度;2,注意4#,按图示的长径比来看气缸行程偏长,双缸的同步性没发保证,影响气缸的使用寿命,建议采用单侧气缸+导向的方式夹紧。

网友:
夹持板后面加加强筋

网友:
结构不合理,气缸承受侧向力,坏的快

网友:
可以用一个气缸,加导向,防止卡死的话可以加同步机构(齿轮齿条可以实现)。

网友:
结构不合理,双轴缸这样用法很容易坏,就像楼上说的,用一个气缸,加导向,但建议不要用这种双轴缸,太水了!

网友:
双轴缸只是能防转而已,你这种结构是拿它当导向使,完全用不住。本身双轴气缸就用不住,我从来不用。

网友:
同意楼上,一个汽缸加滑轨导向

网友:
夹位太短,增加夹位面积,夹工件的高度至少在工件本身高度的2/3否侧易倾斜

网友:
改成一个气缸放在中间顶会比拉着好

网友(2015-08-25):
回答的都比较好!

网友:
加导向就好,省钱

网友:
可以采用杠杆原理,参考夹具设计

网友:
是不是太薄了,中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