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零件如何加工如图所示

楼主(2015-07-16):
有什么加工方法能让它不变形!材料自选!如果用割刀直接割下可不可以!

补充内容 (2015-7-16 20:55):
不好意思啊!耽误大家时间了!本来这是其他人干的,一直都没有干好。之前我做过壁厚3mm厚度1.5mm.有没有变形没有去确定,所以今天领导让我做,因为我也没有做过这样的,那我试试吧!我把外圆和内孔车到尺寸割下来...

网友:
这个工件仪表车做不了吗?

网友A:
产品怎么变形了?如果割刀直接割能满足图纸要求,那当然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个壁厚在5mm,能叫薄壁零件吗?薄壁是在2mm以下才能叫薄壁零件.

网友:
看看老师怎么做

网友:
割刀?车刀可以加工。

网友:
同意4楼 壁厚5个不是薄壁

网友:
两端面光洁度这么高啊
内孔倒是没标吗?

网友C:
5个厚怎么变形 用锤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怎么变形了?如果割刀直接割能满足图纸要求,那当然就可以了。

但是割下来它就不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壁厚在5mm,能叫薄壁零件吗?薄壁是在2mm以下才能叫薄壁零件.

哦!谢谢指导!我感觉它很薄!所以就叫他薄壁!

楼主:
引用 网友C:
5个厚怎么变形 用锤的吗

呵呵!用割的!排除温度,割的时候基本没有温度,但是一割下来就不圆了啊!是不是还要留余量回火去内应力啊!45号钢

楼主:
不好意思啊!耽误大家时间了!本来这是其他人干的,一直都没有干好。之前我做过壁厚3mm厚度1.5mm.有没有变形没有去确定,所以今天领导让我做,因为我也没有做过这样的,那我试试吧!我把外圆和内孔车到尺寸割下来一点没有变啊!就是做的时间长了点。没有想到就这么简单!但是你要考虑温度和割刀对工件阻力,就OK了。本来是想如果这种方法变形了,我就在加个步骤去除内应力。总结一下,干机械的只要你多考虑点,多尝试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呵呵!用割的!排除温度,割的时候基本没有温度,但是一割下来就不圆了啊!是不是还要留余量回火去内应力啊 ...

不好意思啊!耽误大家时间了!本来这是其他人干的,一直都没有干好。之前我做过壁厚3mm厚度1.5mm.有没有变形没有去确定,所以今天领导让我做,因为我也没有做过这样的,那我试试吧!我把外圆和内孔车到尺寸割下来一点没有变啊!就是做的时间长了点。没有想到就这么简单!但是你要考虑温度和割刀对工件阻力,就OK了。本来是想如果这种方法变形了,我就在加个步骤去除内应力。总结一下,干机械的只要你多考虑点,多尝试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网友:
可以从工艺上进行改进,在零件左边增加15mm左右作为工艺夹头,将内孔尺寸变小,装夹时减少变形量,加工后在车床上切下来即可,也可线切割下来,效果会很好。我们车间实践过。

网友(点评):
经过多次验证!42crmo与45#钢直接割下没有变形,但是20#钢容易变形!前两个用实心圆钢后一个用的是单边20mm的钢管都是精车好割下的。是钢的强度问题还是空心与实心的问题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用割的!排除温度,割的时候基本没有温度,但是一割下来就不圆了啊!是不是还要留余量回火去内应力啊 ...

如果割下来就变形了,那基本是夹的方法有问题,夹的时候料夹变形了,这个变形会影响到你加工的部分,割下来后它就弹回去了。

楼主:
经过多次验证!42crmo与45#钢直接割下没有变形,但是20#钢容易变形!前两个用实心圆钢后一个用的是单边20mm的钢管都是精车好割下的。是钢的强度问题还是空心与实心的问题来!

网友:
不知道你是怎么夹的,不好判断,不过你们这公司还不错,有那么多时间做实验

网友:
材料强度有一定影响的,我觉的关键是装夹的问题,如果单纯的卡盘抓夹受理点固定,装管材时因为是外壁受力,中空容易发生挤压变形,松开后会发生回弹两种状态差异较大,实心的由于装夹变形极小,所以夹过后和松开时状态相对一致。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

网友:
用管或棒料,内孔外圆成型,一端面成型,切断,平磨磨两端面

网友:
似乎真的是不薄

网友:
割刀的两个大面的光洁度达不到,要上磨床。长12.5MM,壁厚5MM不算薄壁件。$ w4 D% \1 J7 O
下料(若有管料的话更好)-粗车端面-车外圆-车内-换面装夹-粗车端面(总长留余量)-车外圆-车内-精车内外(若怕内外圆有变化,留余量上外圆磨)-上磨床磨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