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2不能重做

楼主(2015-07-16):
大家都这样吗
撤销下面那个重做是灰色的
点不了
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帮助文件写的明白,重做只能使用于草图绘制状态下。

网友:
没明白啥东东,我改东西都是直接改草图,然后让它自己去运行,有什么后面动不了的按提示修改让东西变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