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铸造涂料的疑问

楼主(2015-07-16):
如下图:
1、保温涂料、脱模涂料、坩埚涂料各自的作用是什么?为啥需要这些涂料啊?
2、这些涂料都是颗粒状吗?也就是以目为单位去表示de 。

网友(2018-06-14):
你好,请教一下铝合金铸轧板材石墨喷涂料怎么配置呢

网友:
其实重要的是脱模涂料。这关系到铸件后期外观和浇筑时会不会粘沙。
不同地方用的涂料不一样。 打个比方吧,湖南很多地方普通企业都是用酒精混合石墨粉(石墨粉的质量很重要,区别很大,)还有涂层也很讲究。 有些大企业会用些专用的脱膜剂。 南方大部分企业都会用木模做。 北方大部分都是做消失模,很少开木模。地方工艺不同,地方砂型湿润度不同。看见河北那边消失模的涂料也是没见过的,都是桶装没细问,而且他们做那些床身有些做的好的企业涂个料都要3-5天的时间,涂一点干了,在涂在干在涂,涂层挺厚的。便于后面好清理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