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铸造“合金配料”的理解

楼主(2015-07-16):
如下图:
铝合金铸造的时候合金配料都是颗粒状吗?也就是以目为单位去表示的,然后称重吗?
为啥又说是熔炼的时候加铝块、铜块、镁快呢?
求解。。。

网友:
这些比例都是重量关系,具体加入的是粉末还是块状金属,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大铝锭16~22Kg/锭、镁锭或镁铝合金锭6~9Kg/锭、铝铜中间合金锭0.2~4.8Kg/大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