径向柱塞泵的柱塞弹簧在变频调速下疲劳效应如何?

楼主(2015-07-16):
          最近发现我们的超高压柱塞泵上的柱塞弹簧容易断裂断裂,后咨询厂家 反馈是 ,原因在我的泵是通过变频调速的,调速范围在0-1440r/min  时容易疲劳失效。   不知道是否真的有关系?  请问各位   能否告知具体原因。

网友:
从前容易断裂吗?线径是多少的?材料工艺有没改过?此前曾与弹簧厂讨论过,弹簧的寿命可以做到超过2000万次。你可以估算一下。

网友:
这个在电机驱动的柱塞泵弹簧断裂是少数,那么汽、柴油机驱动的特别是超过正常转速弹簧断裂的是多数,在紧急、没有货源的情况下可用柴油机输油泵里面的柱塞弹簧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