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螺纹标注是什么样的螺纹,看不懂

楼主(2015-07-16):
请教各位大神,如图中所示的螺纹:特IS140X6  的标注是什么样的螺纹?谢谢!

网友:
是特工 S140*6吧?

网友:
估计这张图纸年代久远,S是锯齿形螺纹,查了一下也有这个系列,“特工”不知道是什么标注

网友(点评):
锯齿形螺纹现在特征代号“B"

网友:
这手绘的图纸如此工整干净

网友:
可能是,特1  S140*6,表示特殊螺纹,小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