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的车床,可以设置刀补调节的范围么

楼主(2015-07-16):
现在车床刀补可随意补正,无论多大都可以,但是作业员在操作时容易出现补正错误现象,这样会导致机器撞刀等意外事件发生,现在想把机器本身的系统参数进行修改,使刀补的补正量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补正超过规定的范围时刀补输入不了,使用系统为法拉克系统,但修改哪个参数不知道,知道的大侠们请多指教。

楼主:
听说可以设置范围

网友:
可以,补正平行菜单中有误操作选项,里面可以设置

网友:
4楼正解,  好像只能设置磨耗 的,如果习惯 在形状里补刀补,就不行了,

楼主:
有没有详细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