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压泵连接真空吸盘,压力控制

楼主(2015-07-16):
负压泵连接真空吸盘,压力控制可以用普通正压泵的减压阀来控制吗?

  • · 吸盘|主题: 27, 订阅: 0

网友A:
正压减压阀有工作压力范围,不适用。
压力控制可以通过流量调节阀实现,但精度不足。建议使用真空发生器+真空调节阀实现真空度可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压减压阀有工作压力范围,不适用。
压力控制可以通过流量调节阀实现,但精度不足。建议使用真空发生器+真 ...

压力不需要精确调节,如果直接用一个节流阀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通过流量调节阀可以实现。

网友:
有负压减压阀 CKD  SMC

网友(2015-08-26):
从原理角度看,节流阀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压减压阀有工作压力范围,不适用。
压力控制可以通过流量调节阀实现,但精度不足。建议使用真空发生器+真 ...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