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建立基准面的问题

楼主(2015-07-16):
怎么将基准面建立在圆柱面中心?还有就是基准面的建立详细说明啊

网友:
第一,圆柱面没有中心一词,因为柱面是曲面,只有平面才有中心的概念。
第二,对圆柱面新建一个基准轴
第三,新建基准面,让其通过基准轴,还需要另一个约束条件才能让新建的基准面完全定义它自己的位置。

网友:
视图----选中临时轴
新建基准面----选中那个临时轴----在随便选一个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