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扭矩与减速机的减速比问题,两种方案比较

楼主(2015-07-16):
请问各位资深高工:
      假设负载一定是100NM。(假设传动机构为理想状态,机械效率为100%)那么我可以有以下两种方案:
      1  电机扭矩 5NM,减速机减速比i=20(二级传动减速)。
      2  电机扭矩 4NM,减速机减速比i=25(二级传动减速)。

请问这两种方案有什么不同?动态响应有何不同?欢迎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传动比还和你需要的转速有关

网友B:
动态响应与齿轮的齿数相关。
二级减速四个齿轮传动,对响应肯定有影响。
来自电机的影响到不大,它本身有一个转速效率值。

网友:
传动比不同,齿轮的转动就不同,产生的响应就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态响应与齿轮的齿数相关。
二级减速四个齿轮传动,对响应肯定有影响。
来自电机的影响到不大,它本身有 ...

机电系统的动态响应可以用振动冲击理论利用拉氏变换建模来计算。只是我不会算,也没学过“机械振动”。
但还是谢谢常工的指点回答。
如果齿轮系的设计与工艺能够达到老德的水平。目前机器人的摆针减速机 谐波减速机就不必依赖进口小日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动比还和你需要的转速有关

我用的伺服电机

网友:
还是没有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电系统的动态响应可以用振动冲击理论利用拉氏变换建模来计算。只是我不会算,也没学过“机械振动”。
...

齿轮问题一个是设计不够,另一个是加工问题,两个都是硬伤。
本人感觉加工和设计相比,设计人才不够

网友(2015-11-18):
引用 网友A:
传动比还和你需要的转速有关

同意!不仅要考虑扭矩,还要转速,功率,效率。
减速比小的话,“动态响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