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片的盘管要怎么画?

楼主(2015-07-16):
请教,图片里面这样的盘管要怎么画,底部的盘管知道用曲面扫描功能能画出来,但管要弯上来这一段要怎么画呢

网友(点评):
感谢,这一部分我能画出来,我想知道弯上去那部分要怎么按尺寸画出来

网友:
用坐标点画,用坐标画出那几个点,然后再用曲线把那几个点链接起来,再使用扫描。

网友:
如果用soildworks画,可用3D草图绘制曲线,然后断面扫描成型即可。

网友(点评):
我试过了,扫描不出来,可能是我的方法不对~能否直接指教下怎么画出来

楼主:
我是通过设置各个参考面然后扫描画出来,但不是实际弯出来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通过设置各个参考面然后扫描画出来,但不是实际弯出来的效果

大神有这个步骤教程吗~~~

网友:
曲线描呗,画个截面,扫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