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键槽塞规尺寸的疑问

楼主(2015-07-16):
键槽宽度尺寸5-0.03,

所用塞规,通端尺寸4.97+0.002(磨损极限4.967),止端5.005-0.004

由上,塞规通端极限尺寸4.967比键槽下差4.97小,止端极限尺寸5.005比键槽上差5.0大,故理论上通端和止端都有误判的可能,既有可能把比下差小和比上差大的工件判断为合格

请教,这样给塞规尺寸合适吗?如合适,依据是什么?如不合适,应该怎么给,依据是什么?

网友:
一般比如H7的孔做到0位+1道,塞规通端是很难进去的,或者超差1道,一般止端也是能止住的,别说你这大3、5μ,是没问题的

网友:
1、好像不是按照GB1957设计的,关于此标准可以去下载或者百度的这个文档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CrfpmMLncl_hz7GWi4GkQGKeIyVeA_iWtTZxPdpanrI0v224ukA7auQyQubeyG6_gX2K4mfdHzTgTF58EsHt62sljhXnLwky-9IwhGfKX4e
2、不知道是不是按照美标做的;
3、个人觉得你若没有规定非要按什么标准做的话,尺寸就就看你风险可接受的程度了;

楼主:
不符合GB1957,那会是按什么标准设计的?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2c02b4727fd5360cba1adba3.html?re=view光滑极限量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2c02b4727fd5360cba1adba3.html?re=view光滑极限量规

这个PPT就是国标GB1957的内容,这个量规不符合本国标。

网友(2018-07-27):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