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减速机问题求解

楼主(2015-07-16):
请问伺服电机的额定转矩是在什么情况得出的?电机加减速时扭矩是否会增大?还有如果扭矩超过减速机的额定扭矩之后对减速机的使用寿命影响大吗?

网友:
如果扭矩超过减速机的额定扭矩之后对减速机的使用寿命影响相当大?

网友:
额定转矩是在额定电压、额定电流的情况下得出的,它要比较接近你的工作转矩,加减速时扭矩会增大扭矩,超过额定扭矩会对减速机的寿命有影响

网友A:
关键还是看负载的大小,如果负载小,实际工作时减速机承受的扭矩是不大的。。这是我的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还是看负载的大小,如果负载小,实际工作时减速机承受的扭矩是不大的。。这是我的看法。。

恩,你说的是对的,谢谢

网友:
速度越快,输出扭矩越小,超过额定扭矩会对齿轮产生过度的磨损,寿命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