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滤芯哪家好?液压油理化分析指标哪个重要?

楼主(2015-07-17):
请问高手个总想明白的问题:液压油滤芯哪家好?液压油理化分析指标哪个重要?液压油何总条件下应该更换?

网友:
  只能经我所能来回答:
 第1个,不知道。
第2个,耐氧
第3个,油色偏暗,粘度升高。

楼主:
多谢,多谢了。但还是不全明白

网友:
国内黎眀液压的不错,他们单位有检测液压油理化参数的设备,这在国内还𣎴多见。这些设备全部都是进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