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纹网纹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5-07-17):
我有个零件,铝,不大,50*50,上面有花纹,0.5的深,平面,我想问一般直纹和网纹怎么加工的??雕刻机??

网友:
凸纹还是凹纹

网友:
50X50方的吗!冲压啊!
先加工一个直纹或网纹冲模比工件大点
有尺寸要求的话就先冲压再加工四边,没要求就加工好冲压
平面加工直纹或网纹比较少
量小或单件建议用车床用直纹滚花刀在铣床上作直线滚压

网友:
量小用车床用直纹滚花刀滚压,量大滚丝机

网友:
用冲床压制。

网友:
楼主问题描述不清,让人家猜猜猜啊。。。

网友(2015-09-09):
滚花刀最简单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