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这几根主轴

楼主(2015-07-17):
先上图

图一,Fag主轴,很经典的内圆磨头设计,很多优点,也有缺点。

图二,Skf的主轴,能用,几乎是不良设计的典范。

图三,第二根主轴上的螺旋线,很有点意思。本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不过也许不失为一个好的设计!

便于讨论,把角接触球轴承的受力图贴了上来。书上都有详细介绍的。

  • · 基础|主题: 801, 订阅: 88
  • · 主轴|主题: 1, 订阅: 0

网友:
抢个沙发先@100994

网友:
@螺旋线 怎么圈不了啊?

网友A:
图一,轴向定位的右端确是两个串联的,这样轴向定位精度不高,刚性也不好。
图二,主轴前段是背帽锁紧的,精度不高。图二犯了和图一一样的毛病,轴向定位端是串联的
图三,搞不懂磨床主轴为什么喜欢用前后端一起串联的,却用一端定位,
螺旋线是为了动平衡?

网友(点评):
三根都是一样的布置,也没有你担心的问题,刚性和承载力是很均衡的。一端自由是补偿热升缩的。

网友(点评):
区别要看是电主轴还是皮带主轴,后端会有差别。

网友(点评):
这样不是轴向定位就差了吗?

网友(点评):
前端用背帽精度不就差了吗?

网友(点评):
定位不差,背帽是硬伤,但背帽同样也有高精度的。

网友(点评):
为什么普通主轴和电主轴尾部不一样?电主轴后端轴承小点?

网友(点评):
皮带主轴承受径向力比电主轴大很多

网友(点评):
设计电主轴,主轴上要装电机转子,只能给比较小的直径,不然没法安装。在外径已定尺寸情况下,加大主轴前端尺寸,以取得尽可能大的承载能力,这才有了图示结构。用不用皮带轮不是决定原因。

网友(点评):
用螺母锁紧轴承,是最简单的结构。螺母轴线与锁紧接触端面的垂直度误差是关键。现在有专业厂商制作这些螺母。有很多种结构形式,并且可以做到非常高得精度。

网友(点评):
只要能保证主轴转速,好像没有什么不可以,问题是尺寸没法安排。

网友(点评):
老师正解,卸荷皮带盘轴承选用比较麻烦。

网友(点评):
学习了,今天芝麻到手了,拣好几个了

网友(点评):
请喝农夫山区,害得我们说了这么多,口都干了

网友:
搬来板凳,听大侠讲道

网友B:
"图二,Skf的主轴,能用,几乎是不良设计的典范。“
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没有必要的炫耀设计,当然可以说是不良设计。

网友C:
图1感觉没有缺点。
图2应该不是螺旋线,是定位线,螺旋线的话使用的时候要么会锁紧,要么轴从后面飞掉;还有干嘛要做的头重脚轻?

网友(点评):
图1感觉没有缺点。 明白人之一

网友(点评):
所说“不是螺旋线,是定位线”,是图2还是图3的第二个磨头?

网友(点评):
是弹簧自动调节张紧力的那张,磨头位置。

网友(点评):
图一,轴承由弹簧施加轻预载荷,以确保所有工件条件下无游隙运转。该预载荷提高了轴承装置的刚度,但是,它也受轴承允许的使用温度限制,并且依据主轴的应用情况,可在300—500N之间变化,决定轴承尺寸的主轴直径

网友(点评):
是建立在要求的刚度基础上的@逛逛论坛

网友(点评):
我在说的是图2,力决定轴承,轴承决定主轴直径;但做成大小头感觉丑丑的。

网友(点评):
承载不一样,所以前端和后端的粗细有差别,这样两处的轴承寿命也是相近的

网友D:
小弟不才,哪位大侠给解释下图二的那个彩色主轴左端的那个分别顶轴承内圈和外圈的设计?还有右端那个轴承外圈类似轴承座子的外面有一圈类似滚珠似的是什么?谢谢

网友(点评):
角接触轴承一定要在有轴向负荷情况下才能正常运转。这个概念清楚了,就能看懂这里的结构。

网友(点评):
楼主“几乎是不良设计的典范”的感慨,好像就是针对这“一圈类似滚珠”设计的。

网友(点评):
老师说的轴向负荷,应该也包括装配时的轴向预紧

网友(点评):
不要人云亦云,读本好点的轴承手册去。

网友(点评):
实在找不到书,论坛有个P大,在轴承板块很活跃,拜他做个师傅!!!!

网友(点评):
大侠,主要是小弟只接触过普通轴承,其他的都没见过,呵呵,回来我先补补,谢谢指导

网友(点评):
世界各大轴承商的详尽的中文手册,都能在网上找到。真想学技术,没有比今天更好的时候了。

网友(点评):
P大是Pascal?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图一,轴向定位的右端确是两个串联的,这样轴向定位精度不高,刚性也不好。
图二,主轴前段是背帽锁紧的, ...

后端如果用皮带轮,可否考虑使用卸荷式带轮?

网友(点评):
道理上好像可以,不过由于主轴转速高,电机转速低,这个皮带轮的直径有限,卸荷式带轮尺寸上安排不过来。

网友:
不明就里,看上去转起来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端如果用皮带轮,可否考虑使用卸荷式带轮?

恩,前辈说的是,磨头要增速,而卸荷式带轮结构复杂尺寸必然大,这势必使得电机带轮跟着变大,设备安装空间还是要考虑的,前辈吃完饭了吗?敬佩!哈哈

网友:
看不懂,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一,轴向定位的右端确是两个串联的,这样轴向定位精度不高,刚性也不好。
图二,主轴前段是背帽锁紧的, ...

如果单看轴承的布置方式,轴向定位应该没问题,
其实他是用两对轴承作a方式布置的,不是常见的一端a方式布置

图3的带螺旋线的图里没看见润滑孔,会不会和润滑有关
个人见解,勿喷

网友(点评):
请教楼主吧,想不通,顺滑不可能,动平衡成本太高了,难道是密封?反正这么搞成本太高了,不可思议

网友:
听听老师傅的讲解

网友:
我知道一端串联,另一端游动补偿热伸长,但是固定端如果是串联的刚性和轴向精度不高@螺旋线

网友(点评):
好好看看书,虽说轴向不是最好的,但也不差了。其实还是看应用场合。加工中心不是这样布置的。

网友(点评):
加工中心就是前端定位,背靠背,为什么磨床喜欢这么设计呢?前后端组成背靠背、并且前端没有固定,背靠背的精度没发挥出来,虽然可以避免热伸长。可能磨床的轴向精度不高。难道是为了高转数?

网友(点评):
继续想,想不通读书去,没有人手把手教你的。;悟性是靠读书和工作得到的。;没有捷径!靠猜是没用的。

网友F:
第一张图经典设计
皮带磨头我更喜欢斯图特的设计

网友(点评):
是内圆还是外圆?内圆没见过结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张图经典设计
皮带磨头我更喜欢斯图特的设计

贴张图出来交流一下。

网友:
图1和图3是带传动的。
图2是高速电动机自驱动的,也就是电主轴。
电主轴转速更高,轴承一般是油雾润滑的,电机和轴承用水冷却的。
这样的设计是经典。非不良设计!

网友(点评):
前后两对轴承匹配吗?前轴承径向力派生的轴向力都必须有后轴承弹簧力承受。主轴头部又不是大锥孔,不得不使用大点的轴承。这样的设计不是限制你的dn值?

网友(点评):
前后轴承一定要匹配吗?图1图3轴向力不是也要后轴承的弹簧力承受?电主轴磨削的时候,主要是径向力。

网友(点评):
去洛阳轴研所和无锡机床厂或者安阳莱必泰的网站看看吧。我只知道国内的。

网友(点评):
老兄,看清楚了,用的是角接触球轴承。读下轴承手册吧。

网友(点评):
我的工厂就是轴承厂,生产轴承的,虽然生产的轴承不怎么样,相信轴承还是懂一点点的。关于轴承的手册和书,7~8本总有吧。

网友(点评):
如果你对角接触球轴承不了解,没必要讨论了。轴承的特性决定了一切。

网友(点评):
好吧,我都说了不经典的了,轮到你来说说经典的了。呵呵

网友(点评):
轴研所的设计方法我都有。怎么会不了解呢,

网友(点评):
那就说说该主轴的经典之处吧。说其他的谁也不知道。

网友(点评):
人本的?我现在在的客户,觉得我们的总成太贵,自己做的主轴箱,用的人本的轴承。

网友(点评):
经典:1.后端轴承座和主轴套之间的钢球垫圈;2.前端轴承大,后端轴承小;

网友(点评):
看清楚了,为何前轴承大?它受力(径向派生的轴向力)不是由后轴承决定的?如果没有后轴承,给它一点径向力,它内外圈还不分离了?角接触轴承哈。

网友(点评):
@螺旋线;不是人本的,就浙江嘉兴一个小轴承厂。人本的轴承不是很贵啊?

网友(点评):
那么后轴承起什么作用?你以为一味放大前轴承就是“力”大?这根主轴没有大锥孔(前端),你这样的设计降低了多少DN值

网友(点评):
主轴轴承安排,前大后小,前精后低,是经典的设计。但你也要看轴承是什么,轴承是怎么安排的。没有套路的。

网友(点评):
主轴的设计是由被加工工件决定的,取决于被加工工件的大小以及需要的加工效率,当然还有制造成本等等,达的到要求就可以。大的用大的,小的用小的。

网友(点评):
这样一根主轴,前轴承老大了,一旦你按前轴承给与径向载荷,派生的轴向力把支撑后轴承的弹簧挤垮了,你前轴承也废了!都散了架!看清楚了,角接触球轴承!DT的安排,要合理啊。最弱的一对决定一切。

网友(点评):
不要转换话题,谈的是设计,跟你怎么制作没关系,跟你跟轴承设计所关系多好也没关系。就是个技术讨论!

网友(点评):
弹簧的力量,基本等同于轴承的预加负荷。如果磨削轴向力超过轴承的预加负荷,那么轴承肯定失效。

网友(点评):
我们可以把电主轴看成普通的电动机,电动机一般皮带盘的一端轴承要大。因为由于皮带的张力和启动停止以及工作过程中受到的冲击负荷比后端轴承要大。同样主轴砂轮端轴承也应该大些。

网友(点评):
设计的时候按后端轴承的载荷作最大值,按前端轴承的转速为最大值。

网友(点评):
如果前后端轴承一样大,那么前端轴承由于有砂轮的负荷,振动以及工作过程中的冲击负荷等,会比后端轴承先失效。

网友(点评):
角接触轴承的接触角有多种规格,单就轴向承载能力,小规格轴承不一定就比大规格轴承小。

网友(点评):
@害怕伏枥,是的老先生。球轴承的径向和轴向的载荷,简单的说取决于球的大小和数量,以及球和轴承内外圈沟道的接触面积。球大小一样,数量多者载荷大;如果球径10mm,沟道半径R5mm的比沟道半径R6mm的载荷大。

网友(点评):
后端轴承座和主轴套之间的钢球垫圈(直线轴承),26楼解释过了,补充一下。图1和图3后端轴承,在轴伸缩过程中,是轴承外圈和轴承座之间的滑动摩擦。图2是钢球垫圈(直线轴承)滚动摩擦,轴承外圈没有参与。

网友(点评):
哈哈,定向装配,保证精度,有径向和轴向定向

网友(点评):
轴承背对背组合的主轴,无非是做磨、铣、钻,哪个工况的轴向力由后端轴承承受?

网友(点评):
@害怕伏枥,老先生,针对各种工况,主轴的设计不同。32楼.35楼.36楼的网友贴出了各主轴的示意图及轴承组合的说明。

网友(点评):
在这里引起善意的争辩,就是想大家共同学习提高进步。新的合理的设计结构很多,我们看到新的东西,多问一个为什么?不要急着去否定它。先想想它的好处在哪里。

网友(点评):
机械这东西,很精.很专.学问很深,不是一下子能够搞明白的。不过我们不要忘了最基础的,比如热胀冷缩.滑动和滚动摩擦.同心.平行.垂直.速度.力量等。从最基础的要求去分析看待问题,往往事半功倍。好了,就此打住!

网友:
学习了,多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二,Skf的主轴,能用,几乎是不良设计的典范。“
是什么意思?

呵呵,明白了,
谢谢前辈

网友:
有意思

网友(点评):
现在又搞什么?

网友(点评):
搞毛线,跟你混,行么?

网友(点评):
来嘉陵厂,喝夜啤酒

网友(点评):
啊,你跑嘉陵去了啊,大国企呢,从来没去过

网友(点评):
嘉陵现在在神马地方?

网友(点评):
我在老厂区这里,双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不才,哪位大侠给解释下图二的那个彩色主轴左端的那个分别顶轴承内圈和外圈的设计?还有右端那个轴承外圈 ...

电主轴转速高,除了轴承发热,电机线圈和发热,温度高,轴伸缩频繁,驱动端轴承要游动布置。
直线轴承不同于普通轴套,它可以通过预压消除径向间隙,精度保持能力更强。
弹簧可以维持“恒定”的轴向负载。
所以能保证角接触轴承的旋转精度。
这个直线轴承是个很好的设计。

网友(点评):
立此存照。

网友(点评):
这里的直线轴承,除SKF外,是否还有别的公司用?觉得只是个炫耀式设计,并非功能需要。

网友(点评):
让你来设计个磨头,你会用这个直线轴承吗?

网友(点评):
以前我不知道有这个东西,现在我知道了,在设计高速电主轴时我会用这种结构。

网友(点评):
老兄,记住你那根Fag的主轴,1,迷宫式密封的细节;2,弹簧:3,弹簧座的长径比。我玩的时候,那根矩形弹簧,外圆还是要磨削加工的呢。一个偏载不知降低了多少这类“长寿命”主轴的精度!

网友(点评):
弹簧端面是必须要磨的,为的是均载。现在的高速电主轴,用直线轴承的非常普遍。

网友(点评):
低速的就不用弹簧了,直接螺钉定扭矩顶死。

网友G:
针对第二张图谈谈,这种内圆磨床整体系统刚度要求比较高。而电主轴的径向空间是有所限制的。选用E型轴承(高精度角接触),单边前后直排,两边背靠背布置,小端轴承采用弹簧预加载荷,这些措施都应该与增强系统刚度直接相关。

有点疑惑的问题是为什么不采用刚度更好些的圆柱滚子轴承?或许是因为已经达到设计要求的刚度了。

网友(点评):
速度上不去。

网友(点评):
用圆柱轴承环是角接触轴承,由转速决定。

网友(点评):
学习中:轴承的极限转速与轴承滚动体的形状有关,同等尺寸的轴承,球轴承的极限转速高于滚子轴承,圆柱滚子轴承的极限转速高于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点评):
同一类型的轴承,滚动体的分布圆越小,滚动体越小,极限转速越高。

网友(点评):
感谢螺旋线大侠和害怕伏枥前辈的指点。

网友(点评):
再给你的知识,球轴承的刚性与滚珠数目成正比,与滚珠直径的平方也成正比。所以,平衡考虑是关键。不能一味走”极端“。

网友(点评):
球轴承的刚性与滚珠数目成正比,这可以理解。但与直径的平方也成正比,这与我的理解正好相反。不敢苟同。

网友(点评):
滚珠的尺寸小,高速条件下离心力就小。轴承系统的刚度才会小。所以一直要开发研制尺寸小,质量轻而比强度高和工作寿命长的材料做滚珠。

网友(点评):
所以你要系统的去读书。这些不是你猜想的,都早有理论基础的。

网友(点评):
确实如此。所以一有疑惑,就请教大师。

网友(点评):
陶瓷球轴承的开发研制,不仅颇具新意,也很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G:
针对第二张图谈谈,这种内圆磨床整体系统刚度要求比较高。而电主轴的径向空间是有所限制的。选用E型轴承(高 ...

1,内圆磨头讲的是转速,滚柱速度提不上来;2,内圆磨头"力气"小,一根磨杆的刚度比主轴小的多;3,砂轮"吃"多了就爆掉了.它是"磨磨蹭蹭"的把活干了.

第二张图,就前端两个轴承单独使用,是转不起来的.所以有后端.不要被前端两粒大的轴承迷惑了.

网友(点评):
刚度和载荷是主轴设计中需要综合考虑的两个主要因素,高转速条件下尤为突出。

网友(点评):
高速的东西,没有本身的刚度,不就像根"油条".呵呵.常识!

网友(点评):
迴转体转子一般来讲分两种:刚性的和柔性的。在径向空间有限的条件下,争取更大的直径,更小的长度,对转子刚度的提高是有利的。

网友(点评):
这里用到支撑的概念了,比如男人两脚跨开站着,女人两脚并拢站着,谁更有力?有计算的,不能用你的概念.

网友(点评):
我所谓的“更小的长度”,不是无限制的缩小长度。设计的工况条件,总是有边界的。

网友(点评):
感谢逛大侠指点,“内圆磨头讲的是转速,滚柱速度提不上来”。

网友:
请教楼主,第二张图主轴中间用虚线画出的是什么结构?虚线画出的左端那个带圆弧的构件做什么用?主轴最左端真是那样只有个小孔吗?
还有,第二张图的电主轴是内圆磨头吗?电主轴除了做内圆磨外,还有别的用场否?

网友(点评):
官网的图片,且不说干什么用的,很多内圆磨头都是这结构,比如钟思明的.不管干什么用的,我的结论很清楚了,不良设计,不会推翻自己的看法.先生有何高见?

网友(点评):
生得太早,只能以草根工人终身,其实悲哀。这辈子从来没接触过高端设备,别说是国外名牌,就是正规国产的磨头也没摸过。不琢磨不请教得不到知识,真心求教,务请指点。

网友(点评):
所说“钟思明”,我在网上找不到它的资料。

网友(点评):
http://www.158jixie.com/company/711/ 打错了一个字,钟思敏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跟"凡人一个"讨论了呢?其实我的观点都在里面了.他用普通电机拿来比喻,就打住了.这里讲的是角接触球轴承,而且是前后串联的.画画力,分析下前轴承由径向力派生的轴向力必须由谁承担,不就清楚了?

网友(点评):
角接触球轴承没有预紧力,跟深沟是没区别的,还要看你的轴承安排。不然比深沟还不如!图二单单两个前轴承是“转”不起来的,必须有后端两个“拽”住它们。那么角接触球轴承的“轻、中、重”预紧听谁的?

网友(点评):
常识是,预紧大,精度低,速度也被限制。如果后端的给与前端的预紧力能保证前端正常运转,那后端的预紧力该给多少?该预紧力对后端是不是属于“中或重”了?受伤的该是谁?再一个,前端没有看到大锥孔。

网友(点评):
再一个,没有预紧,不就是深沟了?精度就不谈了。所以,它这样的安排2对“角接触球轴承”,合理吗? 笑话是一大堆的,前轴承好好的,后轴承先坏了,你拆拆看,咣当,前端两粒内外圈分开了。

网友(点评):
谢谢,已经去过所给网页。只有钟思敏的机床介绍,机床介绍中间没有内圆磨床和内圆磨头。

网友(点评):
按主轴前后两点支撑,其他形式的轴承配合,当然是前大后小,常识。但这里用的是?匹配问题,比如前端用7206,后端用7205,不能挑刺的,看图示比例呢?差距太大了吧。比如钟思敏前端2粒7205,后端1粒7203。笑话一样!

网友(点评):
这根主轴,前端没有装“刀”的大锥孔,人为的把前轴承加大,貌似强大,它受径向力,如果没有后面的“拽”住,它不早就散了架?

网友(点评):
现在的发展,都是在老一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老先生不应该悲哀,而是骄傲。基础的东西还是一样的,只是由于条件的限制,我们没有学到。现在有网络,可看到的东西多,如果先生年轻30岁,那么就不是一个感念了!

网友(点评):
径向轴承,通过预紧后,精度和寿命才能出来

网友:
仔细看了各位大侠的分析,为了解更加方便透彻有2个问题确定一下!
1.所谓的前端是不是指工作端,后端只驱动端?
2.按图示位置看,图一和图二的前后端正好相反?

网友:
看不懂听大师门讲解

网友(点评):
机床制造而说看不懂,应该是不认同的反话。

网友:
几个带直线轴承的主轴结构范例

这是国内某书上关于电主轴的结构说明

这是国内某论文上的一张大功率电主轴结构图,该论文称其为滚套

这是FAG给出的一个电主轴结构图范例,FAG称其为滑动衬套

这是FAG对该处结构的解释

这是NTN公司给出的电主轴结构范例,在尾端布置了直线轴承

这是SKF的一个电主轴轴承布置范例

网友(点评):
前面我的看法错了。

网友:
图一,特点转速高,承受的径向力和轴向力小,要求引导应特别精确,所以在砂轮轴的两端分别串联两套单列角接触球轴承,由前端的轴承组和后端的轴承组共同组成图中的压力线说构成的O形结构,一般使用通用性主轴轴承,其内圈和外圈用同样宽的平行隔圈隔开,把工作端轴承组,的外圈和内圈轴向紧固在外壳中和主轴上,驱动端,的轴承外圈可在外壳中移动,用螺旋弹簧控制整个支撑,达到一定预过盈@逛逛论坛

网友(点评):
为什么是转速高?你未知它弹簧力。还有为啥要用隔圈?隔圈的髋度怎么决定?10毫米和100毫米的隔圈,用在这里有何区别?夸大的说法。比喻一下,那书上都有的。你都有了圣经了。呵呵~~~还是一句话,是读书,不是看!

网友:
机床主轴组件系统的几个重要性能设计指标,根据一般的教科介绍,可以罗列如下:
(1)旋转精度:旋转精度是主轴组件装配后,静止或低速空载状态下,刀具或工件安装基面上的全跳动值。它取决于主轴、主轴的支承轴承、箱体孔等的制造精度,装配和调整精度。
(2)静刚度:静刚度,简称为刚度,是主轴组件在静载荷作用下抵抗变形的能力,通常以主轴端部产生单位位移弹性变形时,位移方向上所施加的力表示。
(3)动刚度:机床在额定载荷下切削时,主轴组件抵抗变形的能力,称为动态刚度。动态刚度与静刚度成正比,在共振区,与阻尼(振动的阻力)近似成正比。可通过增加静刚度、增加阻尼比来提高动刚度。
(4)温升与热变形:主轴组件工作时,轴承的摩擦形成热源,切削热和齿轮啮合热的传递,导致主轴部件温度升高,产生热变形。主轴热变形可引起轴承间隙变化,轴心位置偏移,定位基面的形状尺寸和位置产生变化;润滑油温度升高后,粘度下降,阻尼降低;因此主轴组件的热变形,将严重影响加工精度。
(5)精度保持性能:主轴组件的精度保持性是指长期保持其原始制造精度的能力.

我的个人看法是,除了第4,5指标,静刚度(简称为刚度)是与其他第1,3的2项指标都有相关联系的一项重要指标。高转速主轴系统的静刚度指标可以列为第一优先考虑的一项重要指标。
如有不同看法,请多指教,感谢不同意见!

补充内容 (2015-7-21 02:45):
目前高速磨削电主轴结构设计的升级趋势是:内置电机、水循环冷却、角接触混合陶瓷球轴承支承、油气润滑与弹簧预紧的典型形式。

网友(点评):
说法太偏了,尤其是对高速运转主轴,比如电主轴。有空再讨论吧。建议去找点资料:1,为何要用高速主轴。2,高速主轴启动的扭矩。3,离心力使主轴夹持刀柄的锥孔放大。4,启动过程中,急剧的温升,对主轴的影响。...

网友(点评):
第3条修正一下,用”膨胀“两字更准确。离心力与”热“都考虑。

网友(点评):
可能是指第4条,对,应该把受离心力产生的应变也要考虑进去,尤其是高速条件下。

网友:
关于角接触球轴承的部分论述(如有不同看法,请指教,多谢!):

接触角是过外圈上滚珠接触长度的中点和滚珠球心的直线与各滚珠球心组成的平面的夹角,接触角越大,轴向载荷的承载能力就越强,径向载荷的承受能力则相反。角接触球轴承常用的型号有7000C系列和7000AC系列,前者接触角为15度,后者为25度。7000C系列多用于极限转速高,轴向负载小的机床,如内圆磨床主轴等;7000AC系列多用于极限转速高于双列滚子轴承,轴向载荷较大的机床,如车床主轴和加工中心主轴。
为提高支承刚度,可采用两个角接触球轴承组合安装。组合的方式有三种,图 (可以直接参考楼主贴的最后一张图) 图a为背靠背组合(配置代号DB);图b为面对面组合(配置代号DF);图c为同向组合(配置代号DT)。从图中可知,背靠背组合的支点A、B(接触线与轴线的交点)间距大,所以支承刚度比面对面的组合高。轴承工作时,滚动体与内外圈摩擦产生热量,使轴承温度升高。轴承外圈安装在箱体上,散热条件比内圈好。所以内圈温度高,径向热膨胀使轴承过盈量增加,轴向热变形伸长,背靠背组合使轴承过盈量减少,可部分补偿径向变形导致的过盈增加;面对面组合则因轴伸长而使轴承过盈量增加,使轴承过盈进一步增加。因此机床主轴使用的轴承组合应为背靠背组合或采用同向安装形成轴承组、两同向安装的轴承组形成背靠背配置。另外,还有三联组配轴承,前两轴承同向组合,接触线朝前,后轴承与之背靠背。数控机床主轴的角接触球轴承采用三联组合安装。

补充内容 (2015-7-21 02:38):
角接触陶瓷球轴承已被国内有些院校和生产单位论证各项性能优于钢珠材料球轴承。其应用场合恰巧在此。

网友(点评):
7200呢?7300呢?一般来说,用7200的最多。7000都是高速和结构限制了的。

网友(点评):
混合型的陶瓷球轴承,国外不知使用了多少年了。电主轴上是大量使用的。高速、轻载是它的特点。

楼主:
没人聊图三第2根主轴上的螺旋线?

网友:
图二,驱动端和工作端的成对轴承共同以O形配置安装,并用弹簧以中等预载荷作弹性调整,驱动端的成对轴承用一个衬套装配,该衬套以零间隙被支撑在直线轴承上,这样可以自由补偿轴向长度@逛逛论坛

网友(点评):
是非这样吗?为何不见于内圆磨头或一些便宜的电主轴以外的高档机床上?

网友:
图一,轴承由弹簧施加轻预载荷,以确保所有工件条件下无游隙运转。该预载荷提高了轴承装置的刚度,但是,它也受轴承允许的使用温度限制,并且依据主轴的应用情况,可在300—500N之间变化,决定轴承尺寸的主轴直径 是建立在要求的刚度基础上 @逛逛论坛

网友(点评):
弹簧预紧能有44楼说的刚性好?轴承大小都没说,你这300-500N是哪里来的?这件是我要说你了,别“信口开河”。

网友:
图三的螺旋线,润滑用的?@逛逛论坛

网友(点评):
这个我也只能猜,不见实物只能是猜。阻尼作用。

网友(点评):
小伙子,读了收藏了那么多书,说你知道的主轴阻尼器有多少种你见过或读到过的种类。这些常散见于一些好书的“角落”。镗床类的主轴,写出本好书的作者,一般都会写。高速的,免了吧。没人会告诉你的。

网友:
同样规格的角接触轴轴承背靠背安装不是能承受的荷载和承载力矩更大,轴向定位更好么

网友(点评):
没错,但是在高速的前提下,一旦轴承磨损,预紧就降低或没有了,限制了寿命。怎么安排轴承,看工况决定的。比如内圆磨头,工况是,转速要高,载荷低等。

楼主:
聊根车床主轴,加深些前后轴承“平衡”设计的印象。

德国人的一台普通车床,被拿去仿制了。前轴承为一粒双列圆锥滚子轴承,后轴承是带弹簧座的圆锥滚子轴承。
装配后验机要求其中一条,50毫米的棒料,距三爪100毫米处,用5毫米的割刀干下去。
那个“振刀”啊!切快了,就“扎刀”,一把刀就废了。

那老板调啊调啊,那粒双列圆锥滚子弄的滚烫。不敢再调了,僵在那里了。
七拐八拐的找到我了,电话里说不清,于是照片过来了。后轴承比前轴承小3档尺寸,且带弹簧预紧。

一看就明白了,让他把锁紧前轴承的圆螺母松掉;后轴承弹簧力按20%、10%、10%的加强。

一小时后,才要睡着,电话来了,满满的谢意。追问我:那我前后都用圆锥不就好了,为啥要搞个双列的出来?

几个月后,托人送来了2斤“冻顶乌龙茶”,呵呵。台湾小老板“节省”的很呢。如果送我“大红袍”,
一年后见面,我就会告诉他了。

网友(点评):
我爱喝茶,有雪水没有

网友(点评):
哈哈,木桶理论,后轴承弱了

网友(点评):
因为前轴承也要受轴向力,前轴承两个方向的刚性要好

网友:
坐板凳听讲

网友:
第一张图好像是定压预紧,这个搞起来难度有点大。
我觉得一般应该是工作端定压预紧(控制的不好还不如定位预紧),驱动端背对背(外圈应该浮动)

网友:
我也上个磨头结构,转速20000转左右

楼主:
都来谈谈那根东洋主轴的@螺旋线.

网友:
我是来向前辈们学习的

网友:
新人长知识了,

网友(2015-10-29):
如果是磨头主轴,它是如何调偏的,设计中轴都会有一个调偏装置吧

网友:
见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一,轴向定位的右端确是两个串联的,这样轴向定位精度不高,刚性也不好。
图二,主轴前段是背帽锁紧的, ...

螺旋线是为了贮油吧

网友:
要求高的主轴都是采用动静压设计

网友:
学习了,今天芝麻到手了,拣好几个了

网友(2015-12-01):
没觉得那个不良之作 到底有何不良,当然也存在大家讨论的那种疑问 前后轴承预载平衡问题

但车间里很多主轴都是这种情况,不过我们这里的都是铣削主轴,个人猜测就是后轴承的预载荷也满足工作需求

毕竟主轴参数里主轴刚性也不是很大,

网友:
随便找了个别的公司的 电主轴内部图,基本也是这个结构,

网友:
是应该好好讨论这些技术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二,Skf的主轴,能用,几乎是不良设计的典范。“
是什么意思?

不是很明白,请老师指教

网友(2016-06-06):
东洋主轴上的螺旋槽,个人认为是为了防尘,高速旋转时在靠近砂轮端产生正压,阻止磨削粉尘通过迷宫密封侵入轴承。还有很奇怪的是前端轴承内圈的预紧套圈,似乎采用的是过盈配合直接压紧,主轴前端有个油孔,可以采用油压拆卸套圈

网友(2016-08-31):
引用 网友C:
图1感觉没有缺点。
图2应该不是螺旋线,是定位线,螺旋线的话使用的时候要么会锁紧,要么轴从后面飞掉 ...

图2是否为冷却沟槽,走冷却油的两端最窄的是密封圈沟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1感觉没有缺点。
图2应该不是螺旋线,是定位线,螺旋线的话使用的时候要么会锁紧,要么轴从后面飞掉 ...

图一感觉传动端配合过长,内孔不好加工,形位公差不好保证,不利于装配,个人认为应该做成阶梯。

网友:
纯粹看大侠分享,学习

网友(2016-11-26):
角接触球轴承在使用之前必须预紧。lz说第二张图是不良设计主要是因为前后端轴承尺寸差距太大,前端的派生轴向力被后端轴承和弹簧承受,后端轴承会过早失效,而且是靠弹簧施加的前端轴承的预紧力。

网友:
图1中的弹簧需要承受后轴承的派生轴向力和磨头施加到轴上的轴向力,所以我想图1的缺点有:
1.不能承受过大的轴向力,会影响迷宫密封的效果。
2.前后轴承的预紧力都是由弹簧施加的,在轴受热伸长变形之后前后轴承的预紧力都会发生变化。
请指正。

网友:
感觉结构设计必须和用途相联系,应用之妙存乎一心把

网友(2016-12-30):
角接触球轴承的安装,不是背对背就是面对面啊

网友(2021-01-02):
这东西有研究的意义!好多人自己做的磨头都有问题,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