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写字楼电梯事故!

楼主(2015-07-17):
刚看新闻,沈阳写字楼电梯从27层坠落,到12层开始自由落体坠落,电梯某传媒公司12人,都受不同程度的伤,重伤好几个。

这两年电梯事故好多,是电梯数量暴增的缘故吗?小概率时间,由于数量太多了,就成了常有时间了?

坐电梯都害怕了。

另外一个问题,假如真是12层做自由落体运动,真的只是受伤?还是电梯底部缓冲起了保命作用?安全钳在失控下坠过程中不启动吗?

大家来说说看。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次,从四楼掉到2楼停住了。

网友(点评):
刚在抽烟区聊这事,同事也是4楼掉2楼,这么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一次,从四楼掉到2楼停住了。

好几年前了,在上海南丹路上一家写字楼

网友:
我们小区的电梯,那个烂啊,我都怕了
你进去,他往下掉一点,大概70MM

网友(点评):
哇靠,这也行,沉个约20mm我就虚了,还是上海三菱

网友(点评):
我们也是上海三菱,我们的按钮经常坏,有些楼层常亮,到该楼层都会停

网友(点评):
你们胆子真大,这样故障都敢天天坐

网友:
以后电梯智能化维护也是个不错的方向啊

网友:
中间应该有缓冲或者停顿过,要不12层应该都挂了!

网友:
现在电梯都由坠落保护装置,要真是自由落体,恐怕没这么幸运。

网友:
不会是没有安全钳的吧?按理说安全钳是个纯机械的装置,会把轿厢卡死在导轨上的啊。
井道的最底下也没有缓冲器的吧?

网友:
可能是缓冲器起一定的作用,是不是反弹时安全钳起了些阻尼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