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回火后车0.2mm对磨损的影响

楼主(2015-07-17):
锰钢淬透后车去外圆0.2mm并抛光对表面有什么影响?这个是个张开口的零件,会被拉到另一个件内孔里。这个张开的件会抓取一个棒料,原来的做的挺好,最近新一批的另一个件会裂,怀疑箭头那个件外圆有点大,就车了点,并且抛光,修好的外圆绿色箭头居然还会被拉的很粗糙,这是咋回事 ?小件HRC48 大件53

网友A:
查看大件的孔边缘是否光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大件的孔边缘是否光滑

原图孔左边是个C1倒角,然后就是直孔,这个图是我找的一个相似的样子,按理说,看着也是正常的粗糙度,因为不修另一个件,就不会拉伤

网友A:
这个有点蹊跷了,硬度来说本来就是一高一低,再有锐边,之前没划伤,有点奇怪。你查查之前没划伤的大件孔内侧边缘是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蹊跷了,硬度来说本来就是一高一低,再有锐边,之前没划伤,有点奇怪。你查查之前没划伤的大件孔内 ...

同个批次,大件各方面做的都很标准,不会是大件的问题

我现在怀疑第一次修的时候,小件修的不够,还是有点撑,再加上外圆被加工了,存在一些淬硬的浅表面就伤了

因为我又多修了点,发现这次就不拉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