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应该使用线轨还是硬轨?

楼主(2015-07-17):
咨询帖 请各位朋友指点。

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我是个大二学生,机械设计还没有学,不过现在正在设计一台铣床,整机大约20吨,我的心情几乎像它一样沉重。
下面附件是铣床需要询问部分的SolidWorks模型。
本来想发整个机床的部分,但是我的附件大小不够了……高亮部分为附件包含内容。所以请下载模型的童鞋自行脑补下面有两个立柱,前面有一个机头……

高亮部分配合处需要承受的质量在一吨半到两吨之间。
现在,需要询问的部分是,在这个连接之中,应该选择线轨还是硬轨。

对选择线轨的疑问:
平常见到的线轨都是水平放置;

然而在这个里面选用的话,导轨的安装角度大约在60°左右。

黑色箭头侧是线轨及滑块配合受力较大的一侧。
这样的话,会不会因为导轨两侧受力不均,加快导轨磨损和滑块损坏。

对选择硬轨的疑问:
硬轨的配合处需要使用斜铁调整间隙,
可以看到,下面一个滑槽只加了一块斜铁,而在红色标注的位置没有设置垫铁

这里想询问的问题是,在红色箭头之间设置斜铁,有没有必要,如果增加斜铁,会不会形成过约束,反而不利。

另,机器在使用的过程中,会不会很快产生紧固变松,斜铁变松,抖动加剧的情况,如果会,应怎样在设计的过程中加以规避,以尽量延长机床的正常使用寿命呢?

还有,铣床设计的过程中有哪些细节是微小的,新人不容易注意到的,但却有可能是致命的,这些错误应当怎样避免?
比如说加工可行性,应力分布之类……

跪等老鸟(没错我就是这么没有骨气→_→)

楼主:
我……我手贱下载了一下自己的附件,瞬间……瞬间威望-10……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你发到xinwu8586@163.com,我来帮你顺理一下.

网友:
大二学生就这样了
很不错

网友:
ytyup5i@126.com,发来我看下!

网友:
大二能做这些,不错了。有前途。

网友A:
真牛,没学机械设计,那力学总学过吧。
谁说机床的导轨都是水平放置的,斜车床知道吗,你查下图片,就知道你的那个设计该用什么样的导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发到,我来帮你顺理一下.

留QQ号吧……邮箱上传附件超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牛,没学机械设计,那力学总学过吧。
谁说机床的导轨都是水平放置的,斜车床知道吗,你查下图片,就知道 ...

没说导轨都是水平放置……我想表达的是,平常见到的线轨,都是水平安装,受力表面是上表面,但是我这个的线轨受力角度,达到了60度主要受力面试一个侧面,翻阅上银资料,重载线轨是可以只有一个侧面受力的,但是去问认识的老工程师的时候,被臭骂一顿……他的观点是线轨两侧受力不均衡,会减少寿命。

楼主:
谢老大支持!@老鹰 机械行业新人表示会好好努力好好学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留QQ号吧……邮箱上传附件超慢……

老大,现在都云盘啦,很快!

网友:
这个一两吨的机头,可以考虑加配重来减轻传动的动力和轨道的受力!,第二要考虑下铣床在工作状态下的受力状况。没有下你的模型,不过光看你第一张图感觉轨道貌似就不好加工。从你发的线轨图看滑块都是一端固定一段浮动的。不清楚你的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C:
个人经验用硬轨。你这个是龙门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经验用硬轨。你这个是龙门式的吗?

龙门

网友:
我见过用直线滑轨安装的斜轨数控车床,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