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长的棒料,怎么实现在普车上面上下料?

楼主(2015-07-17):
     本人五年前从事过数控加工中心,后面改行从事工程监理行业。最近朋友在青岛投资搞了一个厂房,专门加工锚栓。

      我过来帮他打哈酱油,加工长9米    7米,4米的棒料  直径65MM      两端只在车窗上车3-4个毫米,70MM长,然后就直接在滚丝机上面滚丝。

请问这么长的棒料怎么实现在普车上面上下料,如果用吊车安装和卸料速度太慢了。

    如果大家有熟悉的这类的生产厂家和设备可以直接电话给我 。。。。13627366907

网友:
可以考虑刀具旋转加工。工件不动。

楼主:
你这是空想。上下自动料

网友:
没人提点方案啊

网友:
如果是一般的车床,你只能考虑从车床尾部塞入。可以考虑车床后面做个铁制导轨架、导轨架的侧面做个斜坡面。料子并列的堆在上面。做个阻挡机构,每次滚一根下来,后面用气缸顶入。车床前的尾架也换成气缸。可以顶出工件。。靠斜坡自动上下料。气缸送进送出工件。
(我觉的也是刀动工件不动好些。中间一个固定V型架。料滚在上面,后夹紧。两刀头进退类似旋风铣。一次装夹,两头一次加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