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求助!

楼主(2015-07-17):
请问哪位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怎样解决 !!

楼主:
以前 用2013和现在的2015都可以,重装系统和软件后就不行了,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求帮忙,谢谢了!

网友:
因为你没看帮助文件。

网友(点评):
天花板大侠对SW软件兴趣蛮浓的

网友(点评):
板兄弟简直是三维大湿,,,,,佩服的不得了。

楼主:
亲这个是应该是生成关联的变量数值,不能解决输入“100mm10”变不成110mm的问题啊,只能是输入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