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钻头钻孔后孔壁硬度升高的问题?

楼主(2015-07-17):
最近我部轮毂法兰盘在调质(40cr,HRC32,法兰厚度10mm)后,在加工中心钻孔,孔径为10.2mm,钻孔后压入直纹滚花螺栓,结果孔内无直纹滚花压痕,螺栓的直纹滚花处被损坏,一检测发现孔内表面硬度超过螺栓硬度,结果更换了钻头,降低了转速也无济于事,求各位高人指点,重点分析硬度升高问题,在不改变加工工艺的前提下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楼主:
此贴旨在分析问题,大神可以有什么说什么。互相讨论而已!

网友A:
水割或线切割可以不?

网友:
由于挤压导致硬度升高?

网友(点评):
我也认为挤压或摩擦生热是主要原因。

网友(点评):
有 冷却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割或线切割可以不?

水割或线切割效率太低,影响产量,提高生产成本。

网友(点评):
试试 平底钻的,或是用合金铣刀 铣孔,试试呗 这个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

网友(点评):
先用直径差不多的钻头钻孔, 再用铣刀扩孔,看看管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