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套内径过小的PFMEA,各抒己见

楼主(2015-07-17):
如下图,柴油机汽缸套超差(过小0.05mm),原因在哪里?
请大家来做这个PFMEA~各抒己见,越全面越好
(备注:内壁镀铬0.05mm)

网友:
批量生产阶段,刀具出现磨损问题。应对:增加检验频度。我们是主装配厂家,只能想到这个。

网友:
刀具磨损可能是一方面,但我认为更主要的在于这么一个长筒薄壁件,你在镗孔的时候怎么保证刚度.可能要在装夹上想想办法,做个工装什么的

网友:
应该是变形让刀

网友:
加工时的变形,装夹问题,电镀时误差

网友:
你还是先说说你的工艺吧

网友:
问题 忘记留镀铬余量了。  处理 镀铬前留出加工余量

网友:
你的工艺过程呢?

连过程和方法都没有,谈什么PFMEA

网友:
这图纸上有些尺寸的工差看上去怎么那么奇怪呢?111.506看上去要求好高啊,后面公差又来个0.127,真是莫名奇妙?这是直接将英制尺寸直接转成公制造成的吧?

网友(点评):
整个图纸的尺寸标注都是那个样,三位小数,公差却大得莫名奇妙的(比日本那些不标公差的公差还要大)

网友:
问题很不清楚啊,,,刀具磨损(内孔要磨的吧),镀铬增加厚度(按你说法镀铬5丝,加工就要比图纸大5丝,你这5丝是单边厚度的话就要加工大10丝),加工过程无冷却没控制好热涨冷缩。(加工中测量高温,放段时间会缩孔的)如果是安装时如果是过盈配合内孔也会缩小。

网友:
薄壁件,考虑磨削时装夹变形比较大,作相应的工装来满足

网友:
现有工艺流程,然后再谈FEMA吧?要不怎么分析呢 都是猜测

网友:
学习。。看前辈们分析。。。

网友:
我觉得影响零件加工质量的因素太多了,建议你多提供一些信息,毕竟人机料法环都会对尺寸造成影响。。。。。甚至你测量时的环境温度都要影响。

网友:
公差才0.0127X2=0.0254,镀铬层的误差能控制在多少,不超差才怪

网友:
我觉着吧,基本尺寸都精确到0.001了,公差还会到0.01,这不科学啊

网友:
楼主去哪了?发个声啊

网友:
是纳格尔还是格林的珩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