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环渗氮时长的疑问

楼主(2015-07-17):
1、渗氮之前零件必须要调质热处理吗?渗氮之后能不能进行热处理?
2、活塞环渗氮时间为21h,是不是太长了?
(加热5h--保温6h--退氮2h--保温4h--降温4h--出炉160°C)
3、书上说渗氮时间为40h-70h,为啥要这么长?一般是多长?

网友:
传统工艺渗氮一般一小时1丝左右,现在应该有高速渗氮的方法

网友:
气体氮化,密封空间,通入氨气,加热到500-580摄氏度,几个小时到几时个小时,渗氮层厚度一般以0.01mm/h计算。
离子氮化,又叫辉光离子氮化,周期短,硬度高。原理是将零件放在离子氮化的真空室内,氮化的零件接直流负极,电炉外壳接正极,冲入氨气,保持压强200-1000pa之间,在两极间加800-1000v电压,氨气电离,产生N+ N-形成等离子区。

网友(2016-11-30):
如果能在渗氮之前加一道深滚压工艺,可以大大提高渗氮层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