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内外径相差很小,有轴向力选择什么轴承?

楼主(2015-07-17):
一个小机构,轴承内径要求14左右,外径20左右。
最初的想法是选择滚针轴承,但是滚针轴承不能承受轴向力,而此处有轴向力,选择什么轴承比较合适?

网友:
想承受轴向力,就注定轴承内圈与外圈不会太薄。

网友:
可以选用滚针轴承加平面推力球轴承的组合轴承

网友:
组合轴承是个选项,要求不高的话直接滑动轴承

网友:
根据楼主的描述 轴承内径14 外径20 只能说是微型或者小型轴承 算不上薄壁类(像滚针轴承) 普通的深沟球就有类似的型号 可查阅NTN或者SKF样本; 另外组合轴承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不过要看你的机构轴向容量如何了

网友:
内径为什么选14?15可以么?
15内径,24外径就很好选择了。

网友:
我也来看看,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A(2015-08-22):
选用角接触球轴承吧 轴向 径向 双向承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用角接触球轴承吧 轴向 径向 双向承载

1. 双向承载的“双向”是什么意思?
2. 轴径14,你的轴承内圈尺寸是14?

网友:
7 g% M1 R' ~# L; o! k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