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位4通的换向阀可以代替2位3通、2位2通的换向阀么?

楼主(2015-07-17):
设计阀块时,将2位4通的阀堵住B口、或同时堵住B和T口,可以么?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多此一举

谢谢!我手头有榆次样本,有力士乐样本!开始以为没有二通阀,仔细看一下发现有,这个是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多此一举

可是我好像没找到2位3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