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轴加工,请教

楼主(2015-07-17):
请问谁知道这个轴要怎么加工的,我在一个类似冲床上面看到的

网友A:
垫片   有个计算公式计算垫片厚度  自己百度

网友(点评):
答非所问

网友B:
这是冲床上的曲柄,是在车床上通过偏心装夹车出来的.当然,现在有了四轴加工中心,更方便用铣削加工了,免得偏心引起的离心力,担惊受怕,效率又低.

网友(点评):
大件的零件,偏心后,好怕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垫片   有个计算公式计算垫片厚度  自己百度

 你说的什么垫片,不知所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冲床上的曲柄,是在车床上通过偏心装夹车出来的.当然,现在有了四轴加工中心,更方便用铣削加工了,免得偏心 ...

我就想知道普通车床怎么加工这个轴的

网友:
在机床夹具加个垫片就可以达到,还是不懂问度娘

网友(点评):
你是闭眼发帖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想知道普通车床怎么加工这个轴的

用四爪卡盘移动到偏心距上,卡紧,慢速车削.当然还要钻二次圆心的中心孔,顶起.

楼主:
大家看懂了吗

网友(点评):
还看不懂?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冲床上的曲柄,是在车床上通过偏心装夹车出来的.当然,现在有了四轴加工中心,更方便用铣削加工了,免得偏心 ...

一般这种零件,只能这样做呀,因为量也不是特别大,你在装夹好后,最好做个配重,大概平衡一下,免得离心力太大,引起甩出,而且,你主轴转速也不能大于100r/min.

网友:
尺寸多少啊!精度如何!材料如何!

网友:
量 不大的话,先把外圆车完,找中间偏心轴的位置,在一端打顶尖孔,用四爪卡盘夹另一端,调好偏心位置,一夹一顶

网友:
量不大用四爪,量大用偏心套

网友:
做一个偏心的夹紧套即可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去加工中心点个偏心的点,然后普车双顶针加工,误差为0.02偏心。

网友(2015-10-20):
如果受力不打,可制作成三体,

网友:
楼上都说了,根据实际情况选选吧

网友:
磨床出来的

网友:
偏心轴确实不好加工,学习一下

网友:
车工手册上有典型的偏心工件和曲轴加工方法( c! w! @; j/ o& Y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现在好像有偏心卡盘,应该很方便的。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曲轴加工工艺中车拉机床

网友:
偏心画好,用四爪找正

网友:
偏心处可以用加工中心洗个四方,然后再上数车,偏心夹具,慢速车

网友:
两种方法,第一种用四爪卡盘,第二种用线割割偏心套后上车床加工

网友:
  车床,计算偏心距,垫垫片。

网友(2015-11-19):
三爪上配垫片不就能偏心了吗?偏多少这个得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