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齿条和齿轮不能正确啮合

楼主(2015-07-17):
我用的SolidWorks2013,想绘制齿条齿轮行程增倍机构,即上下两平行齿条,下齿条固定,齿轮啮合在两者之间。可是,配合好之后,平移齿轮,发现只有和下齿条可以正常啮合,上齿条和齿轮是穿透的。
下面两张截图,分别是齿轮平动前后的状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怎么配合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谢谢!!改了一下我原来配合里面的距离,发现是对象选得不好,现在可以了。

网友:
你好!您画的齿轮齿条是用在什么设备上的呢?我司专业生产齿轮齿条,欢迎资询!QQ2822569819,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