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铝锭哪个是浇口,哪个是冒口?

楼主(2015-07-17):
如题:
1、铸造的坩埚是什么作用?和浇勺有什么区别?
2、铝锭哪个是浇口,哪个是冒口?
3、浇口和冒口切下来还能回炉熔炼吗?

网友:
埚比勺大,2应该是浇口,不太可以回炉吧,不知里面混了什么杂质,氧化物,给专业铝厂重新冶炼。随便一说,不要太当真。

网友A:
首先你要懂点铸造,知道什么是型腔,什么是分流道,这样有助于理解。
冒口是只为避免铸件出现缺陷而附加在铸件上方或侧面的补充部分。功能在铸型中,冒口的型腔是存贮液态金属的空腔,在铸件形成时补给金属,有防止缩孔、缩松、排气和集渣的作用。
浇口可以理解成熔融铝料通过浇注系统进入型腔的最后一道“门”,是连接分流道和型腔的进料通道。在成型完毕后浇口最先固化封口,有防止进料回流以及避免型腔压力下降过快使成型品产生收缩凹陷的功能。成型后则方便剪除以分离流道系统及型件。
了解到这些,就能自行分辨出1是冒口,2是浇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懂点铸造,知道什么是型腔,什么是分流道,这样有助于理解。
冒口是只为避免铸件出现缺陷而附加在 ...

网友(2015-08-16):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懂点铸造,知道什么是型腔,什么是分流道,这样有助于理解。
冒口是只为避免铸件出现缺陷而附加在 ...

讲得真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懂点铸造,知道什么是型腔,什么是分流道,这样有助于理解。
冒口是只为避免铸件出现缺陷而附加在 ...

专业讲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