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后的精度变化,请教

楼主(2015-07-17):
现做一根轴file:///C:\Users\COMPUTE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135371831\QQ\WinTemp\RichOle\@W}WAD7[HYDBMHCDQ_C7{Z2.png如图,请问淬火后精度有多大的变化啊?

网友A:
淬火变形得根据产品形状等来决定。

你这个,看工艺的安排了。一般都会淬火后再磨外缘。但是你没有画退刀槽,而且还在问这个问题。看来你对工艺真的不是很了解,有时间学学吧。

很多高手的图纸,内行人能看出他们在标尺寸的时候,留下了绘图时对图纸零件加工工艺设计的痕迹。

网友:
不是先留余量淬火最后再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淬火变形得根据产品形状等来决定。

你这个,看工艺的安排了。一般都会淬火后再磨外缘。但是你没有画退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淬火变形得根据产品形状等来决定。

你这个,看工艺的安排了。一般都会淬火后再磨外缘。但是你没有画退刀 ...

你说的退刀槽是磨外圆时候的退刀槽吗?方便的话可以讲讲工艺吗?学习学习!!!

网友B:
砂轮越程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退刀槽是磨外圆时候的退刀槽吗?方便的话可以讲讲工艺吗?学习学习!!!

下载个工艺手册,里面有很多例子

网友C:
淬火后,长度也会发生 变化,会伸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淬火后,长度也会发生 变化,会伸长的

表面中频淬火  轴向尺寸基本不变  又不是整体淬火

网友:
我们做的话 精车留30丝 中频  磨削量足够了  你这直径不大 30丝磨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砂轮越程槽

还是女孩仔细

网友:
热处理变形是不可控的,可以根据工艺留一定的修模余量,热处理后在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