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断直径22的Q235圆铁需要多少吨的冲床?

楼主(2015-07-17):
不知道标题描述是否清楚  请麻烦给出计算公式和结果。万分感谢、

网友:
不要再计算了,只要你的两半圆冲裁口锋利,间隙在0.2±0.05内,那用63T的冲床就行了.

网友:
计算麻烦,40T以上。

网友:
剪切强度约是屈服强度的0.75~0.8倍(计算销钉时的强度条件)
但是你这里是剪断,我觉得应该用抗拉强度370~500
F=PS=0.8×500×10^6×0.022×0.022×3.14=607KN,需要60T。
仅供参考。还要考虑个余量。还和冲裁工艺参数有关系。

网友(点评):
计算式有误

网友(点评):
呀,谢谢LIAO大,忘记除以4了。结果更正为152KN。

网友(点评):
Q235 屈强比很低,无需用到0.8,用个0.65就足够使

网友(点评):
另外,楼主还需要帮他选冲床 ^_^

网友:
冲裁力计算公式:P=K*L*t*τ
P——平刃口冲裁力(N);
t——材料厚度(mm);
L——冲裁周长(mm);
τ——材料抗剪强度(MPa);
K——安全系数,一般取K=1.3
常用材料剪切许用应力可从有关设计手册中查得,对于金属也可按如下的经验公式确定: 塑性材料 剪切应力极限 =(0.6-0.8)*抗拉极限; 脆性材料 剪切应力极限 =(0.8~1.0)*抗拉极限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剪切力=剪切面积*剪切强度*安全系数(1.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