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机升降台

楼主(2015-07-17):
一个上下开门结构,方案中采用两个变频电机+减速机+丝杠驱动门的上下开 闭,没有定位精度要求,只要求能运动平稳
结构原理图请见附图。
有哪位大侠做过类似的方案?请问这个方案可行否

网友:
用升级减速器 淘宝上有!

网友A:
用升级减速器 一个电机就可以了!计算一下重力,在淘宝里有尺寸 安装方式和力的参数!

网友B:
两边不用同步?

网友:
大侠,您的左右电机同步问题如何解决呢?

网友(点评):
4楼给的图两个蜗轮升降机连接的转动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升级减速器 一个电机就可以了!计算一下重力,在淘宝里有尺寸 安装方式和力的参数!

好万能的淘宝啊

网友C:
一个电机加上同步带或是链条,或是平带就可以了。或者一个气缸加各种带也行。

网友:
两个电机你怎么做到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升级减速器 一个电机就可以了!计算一下重力,在淘宝里有尺寸 安装方式和力的参数!

谢谢提供解决方案。
但这种安装空间不行,中间丝杠会与大门底部勾板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电机加上同步带或是链条,或是平带就可以了。或者一个气缸加各种带也行。

大侠能不能明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边不用同步?

我们现在就有人担心这个问题
没做过这样的结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供解决方案。
但这种安装空间不行,中间丝杠会与大门底部勾板干涉

你看张图 右下角的 也是自动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能不能明示一下?

图只是画了个草图。看看升降叉车,河道闸门,机床升降活动门,电镀线的提升机械臂。同步举升机构,同步带传动机构,链传动机构,都可以变化衍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只是画了个草图。看看升降叉车,河道闸门,机床升降活动门,电镀线的提升机械臂。同步举升机构,同步带传 ...

明白了,多谢

网友(点评):
这个够简单吧,对门向机构,传动机械的加工精度要求很低,装配也方便。各传动机构还可以隐藏起来,美观。

网友(点评):
我一向的设计原则,简单,实用。好加工,好装配,好维修。

网友(点评):
其中这个配重一方面可以平衡门的重量,减少电机负载,更重要的一个作用是保证链条与链轮的啮合。所以配重块可轻可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张图 右下角的 也是自动门的!

大侠的建议很有参考价值,感谢
不过电机放在上面不便于维修啊

网友D:
把电机装门上,用一根轴连接两个齿轮,门框上装两个齿条,门如果太重的话可以加配重

网友(点评):
还是链条或皮带好做一些,对装配要求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电机装门上,用一根轴连接两个齿轮,门框上装两个齿条,门如果太重的话可以加配重

可以考虑,多谢
但没有人做过两个变频电机同时驱动一个升降台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就有人担心这个问题
没做过这样的结构

用一个双头输出螺杆减速电机,两侧用伞齿减速机带螺杆

网友:
2个电机不可取,同步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
一个电机比较好点

网友(2018-01-16):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2018-03-03):
这种安装空间不行,中间丝杠会与大门底部勾板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