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转矩,如图

楼主(2015-07-17):
求转矩,如图

补充内容 (2015-7-18 20:45):
质量,曲柄m1,l连杆m2滑块m3

补充内容 (2015-7-18 20:48):
曲柄m1,l连杆m2滑块m3

网友:
写的一手好字

网友:
看力学教材

网友A:
都涉及加速度了,没有质量怎么可能求出受力来。

楼主:
032117估计你不会算,才会说没用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涉及加速度了,没有质量怎么可能求出受力来。

曲柄m1,l连杆m2滑块m3

网友:
B点受力为5M3,方向竖直向上,则A点受力为5M3cos45°,则转矩为 5M3cos45°×OA的长度。
上式忽略连杆等质量,若要综合考虑实际应用,应进行系统的受力分析,方法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