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细长杆件的自动上料问题

楼主(2015-07-18):
小弟最近干件活, 做一台自动上料,  材料:长1000mm,直径3.0mm, 铝棒料, 一捆500根,。 不知哪位大师有做过类似的自动供料?能否帮忙说个大概的设计思路啊? 谢谢了。。。 如果大管件比较好做点,这种细长料有难度啊。。。还望路过的大神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太细了,太长。不好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细了,太长。不好送。

是啊,细长料难搞!

网友B:
没有什么不好做,结构强度等不需要考虑,不过是送料机构的制作精度必须好而已。
先把捆料散开在平台上,依其安息角成堆,平台边缘有凸缘,维持成堆状态。然后用翻板将材料成组送进通常结构的送料机构,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不好做,结构强度等不需要考虑,不过是送料机构的制作精度必须好而已。
先把捆料散开在平台上,依 ...

老师能再讲的详细点吗

网友B:
你用什么机床,干什么活?
原先有自动送料装置吗?如果有,什么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机床,干什么活?
原先有自动送料装置吗?如果有,什么类型的?

前辈能来,倍感荣幸,      工艺简单,就是在100~300mm位置上拍平和冲孔。拍平和冲孔是由模具做的。放模具里面送料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自动供料我想用三推板式的送料方式,但是担心材料会变形或者叠加的问题,,,

网友:
楼主的担心是有可能发生的

网友:
步进齿条送料 +二次定位     论坛有个大侠玩这个 很在行(当然懂步进冷床也知道怎么做)

网友:
料弯弯曲曲的不好做

网友C(2015-10-01):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不好做,结构强度等不需要考虑,不过是送料机构的制作精度必须好而已。
先把捆料散开在平台上,依 ...

依其安息角成堆,平台边缘有凸缘,维持成堆状态。然后用翻板将材料成组送进通常结构的送料机构;理解不了,能详细点么?谢谢

网友(点评):
你用“安息角”为关键词,在论坛和网上搜索一下,明白“安息角”的含义,应该就能明白说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依其安息角成堆,平台边缘有凸缘,维持成堆状态。然后用翻板将材料成组送进通常结构的送料机构;理解不了 ...

散料在堆放时能够保持自然稳定状态的最大角度(单边对地面的角度),称为“安息角”。  在这个角度形成后,再往上堆加这种散料,就会自然溜下,保持这个角度,只会增高,同时加大底面积。在土堆、煤堆、粮食的堆放中,经常可以看见这种现象,不同种类的散料安息角各不相同。

网友:
楼主你找我,我帮你解决

网友:
还没解决吗?我也需要学习啊,静待老师

网友(2017-07-04):
用推板机构呢

网友(2017-12-29):
看图片,产品直径,8mm,长度350,给你点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细长料难搞!

主要看你设计的经验,这个也不是太难搞。,

网友(2018-06-14):
楼主搞定了吗?我也在那欧诺个这样的设备,2mm,800mm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能来,倍感荣幸,      工艺简单,就是在100~300mm位置上拍平和冲孔。拍平和冲孔是由模具 ...

问下楼主“”“三推板式送料”是那种类似波浪一样向前推进的送料方式吗??网上没有找到具体所以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