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折弯后两边的折弯边的长度不一样啊

楼主(2015-07-18):
我是算好了总尺寸的,然后绘制折弯的,左右的两个折弯边都是输入的一样的尺寸,为什么折弯后尺寸不一样啊,感觉是折弯系数或是折弯扣除设置的不对啊,折弯半径不知道怎么设置。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困扰好久,希望哪位高手耐心指教指教一下,本人感激万分

BB7290 -1 把源文件发上来,注明版本。

网友:
工件板厚是多少。

网友A:
我从右边画到左边  能得到相同尺寸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绘制方法,无法提供帮助。

网友:
感觉是选折弯基准面的问题。

楼主:
板厚是8mm,从右边画到左边是能得到相同的尺寸,但是高度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绘制方法,无法提供帮助。

我用的事绘制的折弯,就是绘制一条折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从右边画到左边  能得到相同尺寸

但是高度不是3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