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管路合并后压力损失大吗

楼主(2015-07-18):
液压管路合并后压力损失大吗?  跪求解答

网友A:
在怎样的液压回路里,有哪些管路,准备做怎样的合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怎样的液压回路里,有哪些管路,准备做怎样的合并?

就是如说在回路中将A管路的液压油不工作的时候直接从阀的入口端直接引入到B阀的进油口,当然A,B油路是两个不同的泵提供的液压油,在A不工作的时候将液压油直接引入到B管道,因为B需要快速旋转,所以把A引入到B管路中。

网友:
所说与双泵回路有点像,一个液压系统里用两个泵没有什么不可以。
不过任何原理都只能在一定条件下适用,具体情况必须具体分析。
没有液压原理图,只好空说空话。

网友(2017-06-30):
和管路直径有关

网友(2019-02-18):
双回路系统,应该是可行的。具体的压力损失,就需要看怎么连接的管路了,

网友(2025-09-09):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给的条件不充分,在具体一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