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件与分成带个零件组装起来,哪个成本低?

楼主(2015-07-18):
有些零件可以焊接,也可以分成单个零件加工,然后再组装起来,这两种方式哪种加工成本要低一些?

网友:
你这等于没问,自己算一下成本就行了。单纯考虑加工成本没有太大意义,分析两种不同工艺下所有的成本 才有意义。

网友:
焊接的不能拆啊

网友: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