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镀锌相关问题

楼主(2015-07-18):
我们公司经常遇到螺纹需要镀锌或镀镍的产品,我司加工中径加大的方式进行镀前尺寸管控,但是由于供应商不能控制好膜厚,所以一直困扰着,不能保证良率,不知道是否有更好的方式?谢谢了

网友A:
没好办法,只能抓供应商的技术能力达到的精度,然后通过厂内重新定义公差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好办法,只能抓供应商的技术能力达到的精度,然后通过厂内重新定义公差来保证

您好,我再请教下 对于镀锌这种,螺纹齿单边膜厚会增加多少? 一个膜厚?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再请教下 对于镀锌这种,螺纹齿单边膜厚会增加多少? 一个膜厚?谢谢了

这个一般是根据你的电镀膜厚来看的

滚镀的话,你的电镀膜厚就是你的单边增加膜厚,一般在5-10个微米左右吧

挂镀的话,一般要比你正常电镀膜厚的双倍左右吧,也就是你工件本体上的膜厚在5-10的话,那么螺纹处的膜厚一般就会至少10-15以上,因为螺纹一般处于工件的尖角,有尖端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是根据你的电镀膜厚来看的

滚镀的话,你的电镀膜厚就是你的单边增加膜厚,一般在5-10个微米左 ...

好的,了解了,感谢您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