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砂芯运输中破碎的问题

楼主(2015-07-19):
请教各位,砂芯在运输过程中如何避免破碎的情况?什么样的包装方式更好?尤其是某些部位比较薄的地方

网友A:
原有的包装方式不介绍,别人如何给出更好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有的包装方式不介绍,别人如何给出更好的方式?

原来的是制芯车间生产后直接放在货架上面,铸造车间直接用,现在部分砂芯外包给别的公司做,这个运输的过程如何才能减少砂芯的破损率?

楼主:
这种薄壁复杂的砂芯运输问题

网友(点评):
看见这个砂芯已经目瞪口呆了。

网友(点评):
果然目瞪口呆。

网友(点评):
太复杂了。可否,先做个木箱,之后塑料包裹好,在填充聚氨酯发泡

网友(点评):
我的天哪!简直是精美至极!

网友B:
壳芯机中出来的?
覆膜砂造型?
大约多大?

网友:
还是不要长距离运输吧,自己做做得了,还外包什么?难到差价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壳芯机中出来的?
覆膜砂造型?
大约多大?

长30公分左右。

网友(点评):
又不是很大的东东,大批量的做流转箱,中间隔振材料比如泡沫板之类的,多可以重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