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与转轴配合间隙太大导致磨损

楼主(2015-07-19):
大家好
请教一下
轴承与转轴配合间隙太大,轴承内圈与轴相对转动导致轴磨损
有什么解决方法没有

因为装置不方便拆卸,我想了的是,配合面滚花加大轴径,但是手动滚花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或者还有其他方法,帮帮忙

网友:
把回转轴拿下来做一层熔覆加大尺寸吧,你所说的滚花应该是可以临时解决好,但是也管不了太久吧

网友:
不知道“手动滚花”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用电焊在轴径上堆焊一层,然后上车床加工即可。

网友A:
上次看中央十套的我爱发明,里面就是用的类似的胶水,里面用锤子砸,用挖掘机压,消防车牵引等都没有拆下来,最后是被消防队员又火烧下来的!

Loctite乐泰680圆柱形固持胶--高强度

   中粘度,适用于间隙配合或过盈配合。固持套管,皮带轮,齿轮,转子。修复孔,轴配合件,超差零件。
    在10分钟内初固化。对钢在24小时后提供大于2.7N/mm2剪切强度。最大径向填充间隙为0.25mm
    用于粘接圆柱形配合件。

颜色:绿色

最大填充径向间隙(mm):0.381
粘度(mPa.s):750/1750
剪切强度钢/钢(psi):2800
固化速度:24小时
推荐促进剂:7471/7649
比重:1.1
可否???
上次看中央十套的我爱发明,里面就是用的类似的胶水,里面用锤子砸,用挖掘机压,消防车牵引等都没有拆下来,最后是被消防队员又火烧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看中央十套的我爱发明,里面就是用的类似的胶水,里面用锤子砸,用挖掘机压,消防车牵引等都没有拆下来 ...

呵呵  以前厂里一个压机轴承怎么拆都拆不下来  后来德国技工来了  用火烧下就挣了1万美金  问下才知道是用胶涂的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