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比的理解

楼主(2015-07-19):
减速比是指减速机构中瞬时输入速度与输出速度的比值,

如输入转速为1500r/min,输出转速为25r/min,那么其减速比则为:i=60:1。

但是为何看到好多百度知道给出的解释刚好相反,如图

向左转|向右转

如果减速比是输入速度/输出速度 的话,

那么电动转速是1400转/分,减速比是1/23,

则带动转速不就是1400X23=32200转/分 了吗?

现在无法不知哪种理解是对的,
请大神们帮我开导下。

网友A:
减速比是小于1的数, 你所表达的 是大于1的 数 是增速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比是小于1的数, 你所表达的 是大于1的 数 是增速比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提到的是减速比的话,无论说的是1:60,还是60;1,
都理解为输出速度=输入速度/60?

网友(点评):
减速比 就是输入 转速高,输出转速低,你这么理解,怎么也不会错的。 实在不行,就看看教材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
只是日常中的一种叫法,你以后准确的叫:变速比     就怎么都错不了了

网友:
减速比,增速比,变速比,
个人认为叫"传动比"比较顺

网友:
减速箱输出转速等于输入转速*传动比。

网友:
传动比i为=输出速度/输入速度,如果输出>输出,那么传动北i>1,此时的传动比又叫做增速比。同理,输出小于输入,传动比又叫减速比。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