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用多大的液压缸么?

楼主(2015-07-19):
想做一台缩管机,缩直径4mm的,壁厚1mm的铁管,用多大的液压缸啊?有玩液压的网友知道么

网友:
你的液压站能提供多少MPa的压力啊

网友:
液压站提供的压力P乘以 油缸内径的面积S  就是提供的轴向力。

网友:
管子缩完后一端4MM,另一端多大。

网友:
缩管??需要多少公斤压力?内径63的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选择液压缸要根据它的轴向力来计算的,你这什么都没有提供,问个问题都问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