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DLL无法加载?

楼主(2015-07-19):
如图,打开装配体的时候老是弹出这个提示,是什么原因?

网友:
搜索下能死人吗
一、问题原因:gdtanalysissupport.dll 是Net.framework 3.0 相关数据库文件。如果你是64位操作系统,运行SW时会提示加载失败。
二、解决办法:下载Net.framework 2.0、3.0、3.5、4.0、4.5都不是很大的,必须匹配系统,32位或64位,全部安装保证能解决问题。
三、别以为有了ghost系统,就可以安枕无忧了。你是在使用大型商业CAD软件,对操作系统要求很严

网友:
这个问题也困惑了我很久 不过不影响使用 所以也难得管他··· 这有学习知识了·

网友:
64位系统不能安装Net.framework3.0版本。

网友(2016-01-19):
到底谁说的是对的呢,晕死啦,最近老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
问一下W7 64位系统,SW2012 SP0   装什么呢

网友(2016-09-23):
solidworks无法装入solidworks dll文件:sldshellutils.dll
或者
solidworks无法装入solidworks dll文件:sldcustompropus.dll

解决:
这个问题是由于sldshellutils这个文件没有为2008或2009注册而造成的。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解决:
1、开始--运行
2、运行CMD
3、在命令提示行中输入以下:CD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olidWorks Shared
4、再输入以下:regsvr32 sldshellutils8u.dll,回车
5、会看到一个注册成功的提示内容。 (来自百度)

注意看下: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olidWorks Shared 有没有这个sldshellutils8u.dll,我的2012sp3中是sldshellutils9u.dll,这样就应该把第4步改为regsvr32 sldshellutils9u.dll

网友:
1、点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后确认;
2、进入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Policies\Microsoft\Windows\Installer。注意:如果没有Installer项,需要自己手动新建;
3、点击“编辑”菜单,新建项“DWORD(32位)值”;
4、修改名称为“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单击回车确认;
5、在右侧选中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并右键单击“修改”;
6、将值改为“1”,点击确定;
7、打开sw2014安装程序,选择修复;
8、修复成功后,回到注册表编辑器,将RemappedElevatedProxiesPolicy的值由“1”修改回“0”,确认。

网友:
1、查找并卸载KB3072630补丁

1、查找KB3072630补丁是否安装在您的电脑中

1)在Windows控制面板中,点击Windows Update更新菜单。

2)点击查看更新历史。

3)浏览已经安装的更新,检查KB3072630是否已经安装。

4)如果KB3072630已经被安装在您的系统中,说明就是这原因导致了上述问题
2、卸载掉KB3072630

1)打开360安全卫士-查杀修复-漏洞修复-补丁管理,在里边找到它后卸载就可以了;

2)卸载掉以后,会提示您重启电脑后生效,这时请重启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