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加工机床

楼主(2015-07-19):
抛砖引玉;
1,产品的主要加工部位和要求—>尺寸---->材料:
主要加工部位,决定我们需要哪一类的机床,是车床,铣床,磨床等;
然后再看尺寸,决定机床的规格;
产品材料决定是该选用哪一类设计理念的机床,例如铝合金则一般是高速机床,铸铁件则要选择重型机床;

2,产品的批量:
如果是小批量多品种产品,则要尽量工序集中,选择可以一次装夹,完成多面加工的万能机床;
如果是大批量,单一品种的产品,则要考虑专用机床,自动化生产;

其实客户购买机床,把上面几个问题搞清楚了,基本就不会买错了;

网友:
补充1,选择加工车床还要重点考虑加工部位的形位公差和零件加工部位的复杂程度选择加工机床,如车床,铣床,磨床,加工中心,复合加工中心,龙门等。
补充2,根据工件尺寸和批量,选择机床类型。

网友(2015-09-08):
镗床主轴大小如何确定

网友:
选择机床,工艺很重要的

网友:
工艺要提技术要求